联想M2VLE(K8M890)主板坏了(已解决)

楼主(2011-07-29):
前天打雷,电网突然断电,第二天插电机箱待机灯(黄灯不是电源蓝灯)常亮,开不了机,主板型号M2VLE(K8M890),技嘉代工,电源换过了,内存换过了,主板芯片和场管摸过了,没有一个发热的,不知何故?各位老师帮帮忙指导一下
开不了机

网友:
仔细查看一下电容

网友:
对南桥打职,看看是否击穿,没有拆网卡

网友:
把网卡拆下来看能不能开,打雷一般都是网卡或南桥

网友:
打雷的话,不是网卡就是南桥。

网友:
是啊,打雷一般 坏的比较多 的 是南桥呵 网卡

网友:
拆掉broadcon4401的网卡,立即能够正常开机了。仔细看无明显击穿痕迹,周边电路板完好。看来各位师傅的经验了不得!

网友:
蒙好了一块主板心情大好!学修理的兴趣也来了,找出另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插电风扇就转,开不了机,上不上U一个样,这个再请老师们指点一下,重点查哪里?修好的那块板子还在,我可以对照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