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7-29):
本人是新手关于修机中电压问题:(1)一般修机先修电压,然后是时钟,复位,PG,本人想问一下:(1)系统供电,南桥供电,北桥供电,显卡供电各项都会出现那几种电压?请各位同行帮一下!!
显卡

网友:
(1)先修电压,电压出来了,才会有PG 复位 时钟
(2):(1)系统供电,南桥供电,北桥供电,显卡供电各项都会出现那几种电压?请各位同行帮一下!!
这个没有固定不变的,板子不一样,有点差别,多看图纸多测量

网友:
谢谢楼主大哥,能给个一般的图纸说明一下吗?如果你不忙时,谢谢了!

网友:
南北桥显卡要用到的电压不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