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L-CX5 炸灯泡后问题

楼主(2011-07-29):
接一台sony vpl-cx5 投影机,故障是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没有按照正常关机操作,直接拔出了电源。使灯泡过热炸了,
再接上电通电还没有启动的情况下 LAMP的灯 一闪一闪(黄灯),电源指示灯亮黄灯,不能开机。

已经更换了个好的灯泡故障一样。求解决办法

已经用遥控器清零过。

网友:
灯盖上没 上面有个检测开关 也会出这问题

网友:
盖灯的外壳盖

网友:
先确定滤网盖和灯泡盖是否装好,cx5在这两个地方各有一个检测开关。随便那个没有装好都会导致开不起机。灯泡灯一闪一闪黄色报警。

网友:
谢谢您的支持,确定了是过滤网那个开关坏了。正在安装。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过滤网的那个开关坏了,更换一个好的就行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么帅气。。。想学投影。。

网友:
过滤网的那个开关坏了

网友:
学习了。

合成科技 -10 学习了什么?

网友:
很多都是这个情况  以前有一个老板到我们店里来 说投影坏了 我一看灯盖那个触点烤化了 嘿嘿 说灯坏了 黑了他1000多

网友:
LZ你也太吝啬了连个图看看都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