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待机0.01不触发

楼主(2011-07-29):
今修一台IBM T61开机一长两短,黑屏,故重做显卡,可做上后待机0.01不触发,有3,5V,开机针上有1.5V,

网友:
还有最后我量了显卡上有两个电容对地001,背面有一个也是001

网友(点评):
你死定了,干完显卡,干北桥,干完北桥,干南桥,干完板子废了。。。。。

网友:
开机一长两短是什么意思?笔记本也出声音吗

网友:
有没有重植试试? 估计显卡挂了

网友A:
周边的桥有没有保护好哦,拆下显卡测量下本身的组织和其他桥,看是显卡本身坏了还是搞到其他桥了。

网友:
很明显,桥没做好了,先拆下来再试下

网友B:
开机针上有1.5V,??是触发排针吗?如果是的话,你这个线路就有问题!
还有你的显卡也坏了

网友:
1长2短就是显卡问题啊 ,做了之后还不行的 话那看一下是不是显卡芯片坏了,再换一个新的做上去试一下.

网友:
开关脚电压肯定是低了,可能你做显卡把这个触发电路的哪个元件烧变值了.

网友:
开关阵脚的电压低了。估计做显卡的时候,把别的元器件损坏了吧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   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都对地了就别直了,还是取下显卡看看能不能商店再说吧

网友:
显卡挂了.这机子显卡就难做...

网友:
显卡拆了,背面有电容短,烧机到电流5.几,连线都冒烟了,板子都没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针上有1.5V,??是触发排针吗?如果是的话,你这个线路就有问题!
还有你的显卡也坏了

显卡没坏,只是板子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没坏,只是板子短了

晕哦,我两个说的都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
显存短了,换了个改良的显卡,外接有背光,内接不亮,已换板

网友:
楼主,开机键应该是3.3v吧

网友:
好么是没做好   要么是显卡挂了.正常显卡背后电容的阻值在50左右

网友:
这种机子最好还是换板呀!修了也不稳定。

网友:
没看一下有没有爆珠吗

网友:
像是显卡做挂了啊

网友:
显卡坏或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边的桥有没有保护好哦,拆下显卡测量下本身的组织和其他桥,看是显卡本身坏了还是搞到其他桥了。
显卡拆了,背面有电容短,烧机到电流5.几,连线都冒烟了,板子都没感觉

这板必死无疑!

网友:
重做桥试试

网友:
听我们老板说 T61待机0,01 主板保护的话 他是没修好过的 他说很难修

网友:
我刚才修了一台t61的机器显卡上的阻值是正常的呵呵,还有L23电感也是一样,检查ADP3209和CPU,刷BIOS,我的机器亮了现在上不了网,要图纸和点位图我有

网友:
期待楼主胜利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