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AM2-N6818/PV代码CF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29):
垃圾佬的货,新鲜得不行。拆开单桥散热片,可爱的灰尘和可爱的原装散热胶都深深地出卖了它。知道这个板肯定没被人动过。

打CPU阻值,(桥的阻值在和垃圾佬购买时候已经打过)没异常,上U插电。

代码CF, 这种板,我都不愿多想,上地基的260一顿猛焊。  下来。它还不老实,一样CF。
心里想,代码能跑到CF,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桥肯定不会坏。

重点放在BIOS上面,

刷了一个,一样CF ,死性不改。

摸网卡有些温度(用热和烫的中间值来描述这个温度)  ,拿掉。 老顽固,一样CF的代码。

头有点大,重新仔细测板上所有供电,正常的很。 测晶振,电压都有。

不死心,波波打晶振,  这一打,故障就原形毕露了。

当打32.768晶振,发现只有直流的电压,没波形。 三下五除二, 晶振和谐振电容被换。

插电触发代码到了熟悉的C1。心里高兴得很,波波打了它波,有波。插内存,显示器如愿的点亮。 OK。

焊回网卡,由于刚刚摸过网卡体温,怀疑它不太正常,可能有点低烧。
因此进入PE,测试一下上网, 果然没上得。

RTL8110SC ,换,能上网了。  维修完毕。

补充: 测32.768的电压的确有1V多,但是就是没波,因此验证一个真理:有电压不一定有波。

附件有BIOS:

MSI
CF一般都是COMS电路问题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下班了客户拿来一块845主板上来就是c0我累咯去,一看就知道什么都正常 直接换了io不鸟我还是co频率也正常。不想搞了 无非就是座子 桥 BIOS的问题 老的845 没什么价值 直接说修不聊

网友(点评):
845的换点电容和管子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板子我估计很快要淘汰了。

网友:
换个32.768就OK了,没必要换电容。应该刘开机就是CF吧?

网友(点评):
不是开机就是CF,你仔细看我的帖子描述,我描述说跑到CF也不容易,就是说途中还有其他的代码比如熟悉的50 45等代码。

网友:
没示波器,这问题还整不了呢,楼主摸晶振了吗,不起振有时候手一碰代码就过了

网友:
AM2的板档CF的,我第一件事不会想楼主搞桥什么的,第一件事就是换32.768,量都懒得量

网友(点评):
那还是我经验欠缺。

网友(点评):
看来这哥们很有经验啊。

网友:
饼哥好像讲过CF就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楼主没有根据检修思路和上电原理来维修,所以会造成以上走弯路维修

网友:
哥们让我又学了一招,手上有一开明天就给它解决 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