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呀!发两块同样问题的板子开机就D7,晕死了搞不好了,救命呀

楼主(2011-07-29):
一是先锋651的集成显卡带AGP接口的一个478主板,一个是精感P25G板子478主板,两个板子开机就D7,前一个有时能D7直到87不亮,主板CPU,内存南北桥供电时钟复位全正常,实在是找不出问题个人想是I/O。因为两个板子一样鼠标接口和键盘接口有一个针接地这个针正好是进数据针。前一个板子是83697的,后一个是ITE8705F,两个板子没有全同型号的,也没有换,那位高手能不能确定就是I/O坏了。

网友:
应该是IO 坏了  在有问题的话 刷下BIOS

网友:
没修过显卡,学习学习

网友:
明天刷个P25G的BIOS这个好找点,那个杂牌不好找。

网友:
BIOS坏的可能性  较大,刷 一下试试,不行 的话再想其他 的  办法。

网友:
今早刷了个BIOS。P25G的这个板子,所有内存条都上了,只有一个记忆内存可以点得亮,机器,还有其它的内存都是E7不过了。晕死了。

网友:
你的BIOS是能扣下来的还是焊上的??如果是能扣下来的就扣下来刮刮  有可能是BIOS接触不好、、(以上指的是跑D7就不跑的那个主板)。另一个能跑到87的主板你换个内存试试、、不行就刷下BIOS试试、、如果刷BIOS还不管就压北桥、、有可能是北桥虚焊造成跑码但不显影、、

网友:
两个都刷BIOS了,仍然不好,操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