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台机主板 把下图中A点跳帽接到2--3就跑码掉电

楼主(2011-07-29):
这块主板原来跑码,点亮显示器   现在把A点的跳帽接到了2-3 接了下,就跑码掉电了,上电,跑码还不到2秒,就掉电了。其它的什么都没动过,就接了下跳线,就成这样了,大家帮帮看下,是怎么回事,急!!!

联想主板,LA 690

南北桥是,AMD芯片组     CPU 是AM2接口的

补充内容 (2011-7-30 13:38):
已修复,在基地找到一不个BIOS 刷上后,不行,又刷回来,就OK了   开机老提地按F1 F2  时间不能保存,进BIOS设了下也好了

网友:
BIOS还没刷过,明天去刷个BIOS看看,谁能讲解下这个两个跳线的不同作用啊

网友:
CLR_CMOS是清除BIOS的意思 不会影响开机 你把电池放下电 重插下电源线 试试

网友A:
这种故障,好像,跳回来,把电池拔下,在插上,就能解决。以前配到过。

网友:
试过了,一样,放电放了好多次,唉,      啥也没动,就动了下这个A点跳线,就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好像,跳回来,把电池拔下,在插上,就能解决。以前配到过。

你是我这样的现像吗?原来都是好好的,能跑完,点亮显示器,只动了下A点跳线,结果就成这样了,跑码掉电

网友:
还是刷下bios再看看吧~,毕竟清bios之前是好的。

网友:
我之前也修到一块这样的主板没修好给人说是 南桥的事后悔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