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系统总是G到一半就弹对话框,别的分区还很重要

楼主(2011-07-29):
最近做系统总是G到一半就弹对话框,别的分区还很重要,系统在C盘,别的盘东西还重要,PE还进不去。晕了,不知道为什么,有点迷糊,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C盘
ぁ网络♀游客ぁ
直接安装版 只安装c盘 不就OK了

网友:
你拿什么做的系统

网友:
你是用光碟吗.还是u盘

网友:
GHOST数据错误的原因吧

网友:
换个ghos程序试试吧t

网友:
是不是你盘子问题啊,有的盘子次数装多了,就不管用了

网友:
用u盘做 (可以排除光盘不好 或光驱读盘能力差 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光驱做的。可能是你碟有问题。,或者光驱有问题。建议用U盘装

网友:
用的光盘做的。我换了好几个盘了,这个机器不好用的,我在别的机器上都能正常 做系统

网友:
我后来用U盘进的PE,把资料拿出来了。全格了,好了

网友:
先测一下硬件确定没问题 就多换几个系统版本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