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加电掉电,重复

楼主(2011-07-29):
客户拿来时说,他玩电脑的时候测CPU温度过高,说是有90多度,他就像平时一样把CPU风扇拿下来,扫了扫灰,又按上了。
状况:机器加电三到五秒就掉了,过三秒左右就又加电,反复。
发现:CPU座针弯了几跟,让我平过来了,不过有一根头断了。别的地方没明显外伤。
我把其他负载都验了,没问题,
高手给个思路吧,我是新手,谢谢啦

网友:
查查cpu座旁边的电源管理ic周围的小配件

网友:
看了没有掉件的。有可能是CPU针断了的事吗?是不是可能性很小?

网友:
很有可能是,掉了那根针的问题。

网友:
感觉不太像,也太巧了,呵呵。我是个新手,思路有限,想不到更好的路子分析。555
我明天在检查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不跑码,就会掉电,你换一个u试,一试,如果不行,那按不跑码的板子,修板子吧!!

网友:
找块好板对照掉了那根针打阻值,看看是不是空的,华硕的cpu座旁边的电源管理ic周围的小配件问题多多

网友:
先不插P4供电插头,看下会不会掉电,如果会的话就是CPU供电短路,常见的就是场管短路或电源管理芯片短路。
如果不是就麻烦了,摸下其它芯片有没有烫手的,一般就是IO,网卡,声卡短路掉电。

网友:
775针CPU座的问题多些,弯的针如果都接触到了那就是断针的问题了.弯针断针厂家都不保,仔细看看U座附近是否有掉件?没有的话就放弃吧,反正775的座我是搞不了的.

网友:
谢谢大家啦,已经换板子了,呵呵。

网友:
我手有一块是不停的加电掉电,以前是CPU电容爆了,换了全部的电容还是一样。不知怎么搞

网友:
直接换板   明智    肯定是座子问题

网友:
我是超级新的新手,想问一下打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9-05):
我有块技嘉b75m-d3v也是反复加电掉电,不插P4供电就加电一下然后掉电,不反复,无头绪啊

网友:
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