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1-07-29):
   最近经常遇到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的问题,屏和屏线没问题,显卡没问题,还能有什么?

网友:
我今天也修道了x31的机子,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显卡换了3个,问题依旧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DELL的机器  是2修机   说也是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最后发现是屏线接口的问题,楼主仔细查下吧

网友:
唉。刚接到一个外接正常。内屏上半部分正常。下半部分白屏。。。。十有八九又是屏坏。。集显的机。除了屏坏。。还有可能什么坏呢???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中肯定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首先查I2c总线是不是有问题,造成显卡读不到屏数据

网友:
我也有个HP nc6400的  是同个问题   I2C总线电压正常  就是屏幕显示 显卡换个了  显卡的开启信号没有电压

网友:
看一下平接口的线路有没有断线,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