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

楼主(2011-07-29):
请教一下各位,你们重植主板的桥,是用原来的板还是拆的别的板子上的桥,还是买新的?谢谢了

网友:
如果原来的没有坏都可以用啊 .不过我们都是拆料板上的

网友:
如果买新的就没必要了,还是在其它板上拆吧

网友:
大多都是从别的板子上拆下来额  买新的不合算 呵呵

网友:
只要是原来的桥是好的就行了,重新植株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在料板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