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开机掉电 版号:F81SE VRE:2.0

楼主(2011-07-29):
华硕X81开机掉电 版号:F81SE  VRE:2.0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4左右,,待机正常,接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8左右掉电。初步判断显卡故障(显卡为ATI 216)实测显卡供电为0  断电测试电感阻值为9欧,,明显的短路了。。哈哈,,直接显卡。。把显卡拆下来后再次测得显卡供电电感阻值对地无穷大,,嘿嘿,看来还是哪里有问题,,正常阻值应该小于1.。不管了上电再说。。插上电源待机0.024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154左右掉电,,正常应该电流跑到0.8左右(显卡拆掉是可以加电的)测得其它电压正常,但显卡供电为0)看来还是有地方短路了,使得显卡电压出不来。。。。上图,,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相同版号的图纸,,找了一份F80SE看上去是一样。。查得VGA_VCORE是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46046461/QQ/WinTemp/RichOle/Z4M]D6W_BHDNET3(ER~5(45.jpg
由MAX8743产生。

首先查得MAX8743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V+  19V正常   VCC   VDD  5V正常 REF 2V正常 ON1  ON2开启3.3V正常。。嘿嘿,工作条件都满足怎么还是没有输出。。再次检测Q8505 D极19V正常  S极无电压,,测得G极为5V不正常。,N沟是UG>US该场管导通。。看来要想场管导通必须要提升G极电压才能工作,,检测BST1自举升压脚电压为5V(该电压与VDD一样)。。看来MAX8743坏了,,换上MAX8743再次测得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159欧正常,,看来问题解决了。。再次上电开机电流跑到0.8V左右不动,,测得VGA_VCORE为1.2V乖乖的出来了。。哈哈,, 装上一个新的显卡亮机。。华硕的LOGO出来了,,烤机,收钱。。

网友:
今天也接了一台F81SE的,雷打的,找不到图和点位,LZ把那个参考图共享一下好吗?

网友:
我修的一台和你一样8743坏

网友:
我的一台华硕F81S的也是瞬间掉电,瞬间测试电压,5V, CPU供电都有,显卡供电没有,测试显卡供电的电感对地为8欧,更换MAX8743,还是一样,拆下显卡,还是裸板测试电流至0.4A掉电,瞬间测试显卡供电有1.2V。 这样是否可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呢,显卡某些点对地为8欧一定是短路了吗?楼主的216显卡是是板载的吧? 我打算定一个显卡回来试试看。

网友:
刚有个帖子都说了   这个掉电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