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的主板求助

楼主(2011-07-29):
今天来了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说是进不了系统.当我把主板上了电.看屏幕上是没有认到硬盘.到bios去 看也没有认到.然后拿了另外一个硬盘还是没有认到.我就把主板拆下来看了.检查也没有哪里出问题啊  .刚开始我 怀疑是sata接口的问题.然后还有几个电容鼓包了.我先把那三个电容换了.奇怪的是我不插显卡它就跑码正常.插上显卡就过不了内存怎么搞都不过了.电容换了号几个都不来然后我 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去做了一下BGA就能过了.但过是过了但屏幕不亮了.连做三次都不来.显卡也换了号几块..请问一下高手们能告诉我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啊  .小弟在这里感谢大家了

网友:
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要么桥没有做好。要么桥坏了。这个NF4的桥我搞的最多。坏的也最多。以前搞754的主板都把我搞伤心了的

网友:
为什么英伟达的芯片那么难加焊。有没什么技巧的

网友:
吸取经验。。谢了

网友:
NF4的桥很难做  楼主拆了重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