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电压差是多少啊

楼主(2011-07-29):
晶振的两脚的电压差在多少范围内呢,即最大和最小,

网友:
晶振 你说的是那个呀。主板上面有2个哟。一个是负责开机的。一个是负责时钟复位的哟

网友:
我是说负责开机的的那个晶振,每次测得不一样,

网友:
压差不能很大。。具体多少我也忘记了,好像是0.6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