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收到一80G三星硬盘,七喜配件,无法重新分区格式化!

楼主(2011-07-29):
今日收到一80G三星硬盘,七喜配件,无法重新分区格式化!DM LF MHDD 全都试过,扫描无坏道,PQ分区,能分完,但重启后,还是原来的分区,晕,不能装系统,诂计是谋种还原软件作怪,哪位老大有经验,多多指教!

网友:
用Diskgen的"重写主引导记录(MBR)"功能试试

网友:
进BIOS看主板带有还原软件吗?有就关闭它。

网友:
三星硬盘通病   磁头只读,当玩具用吧

网友(点评):
楼上的说的是,是三星的通病,我这里有几块就这样的,晕的很,NND三星骗中国人。

网友:
用dm全盘写零

网友:
好像很多三星硬盘都有这样的通病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DELL笔记本上。。是不是三星的硬盘没看。。。无法分区。装系统。。进PE分说硬盘I/O错误。。PQ分。能分。。重启依旧。直接说硬盘坏了。客人还不信。说是都能认到硬盘的。结果钱都没给就跑了。

网友:
我有几个三星的硬盘,都和你的一样,能读能写,只要重起就还原了,呵呵!当拉极玩吧!

网友:
没什么还远软件

明显是写磁头损坏

网友:
遇到过,当时无解,当玩具玩了

网友:
只有砍头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本身就是硬盘问题!我这有一三星600g的装系统一半就断电,分区可以分!到pq上就有错误!修复错误!再分!重启!任然报错!重写mbr无果!低格期间仍旧断电无法继续。电源是好的!晕!

网友:
我的SSD的情况也你楼主的一样。没有坏道,就是分不了区和格式化。

网友:
可能是通病

网友(2011-08-28):
记得以前用ISA 破解版 对付三星的时候 直接用DE清除下就OK了

楼主可以试试下破解版的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