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68复印机问题?

楼主(2011-07-29):
请大家帮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有图

左边很黑,还有几条线。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看看機器安放得平穩嗎? 若不平穩會令到機架傾鈄變形,使到掃瞄部份的反射鏡角度偏差,影像不能準確投射到感光元件(CCD).祝君好運!

网友:
底灰很重。老办法,先全机做一次大清洁。机子干净了,修着,心情也是好的。在你拆机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问题。
坚线,看下鼓刮板。
看看载体怎么样了,要是很久没换就建议更换载体.之后调下磁穗,加厚点,清洁转印单元
废粉刮片看下。
兄弟:修机子,最后还是要你自己动手的,没有哪个高手,能一看到图片,就能说清楚,问题出在哪了?
你说是吧?和电脑一样。也是要先换配件来区分的。

网友:
版主-一  一语惊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