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 19寸宽屏 灯管问题

楼主(2011-07-30):
今天收到一台 飞利浦190EW9  19寸宽屏  故障现象是 亮几秒钟黑屏   看到很多前辈说 是通病  灯管问题  可我用测灯管器单独测   每个灯管都能一直亮  刚开始不相信是灯管问题 后来用另外显示器的  两对灯管放在上面 就没出现灯管灭的现象 把本机的两对接上又是亮几秒就灭  想请教下 测试灯管的 像这种情况测试不出来吗  现在通过替换法还是确定灯管坏 可四根灯管如何确定是哪一根啊  还有前辈说是因为灯管接头虚焊 请问下 补焊下就可以了吗  像这种用测试仪能一直亮的 只用补焊 不用换新灯管吗 希望修过此机器的朋友能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
注意看屏生产厂商是否群创,这种屏就只要取下灯管补焊一下就可以了,一般是长线那一端,轻轻一拉就会掉了

网友:
这屏质量不行,,,

网友:
看看亮度够不

网友:
谢谢各位哦 昨天晚上 本来想改高压看看 可看论坛各位前辈都说是灯管通病 就不走弯路了 相信前辈们 拆屏 再分开测灯管 拆开后开的清楚 果然有一只灯管亮度会闪烁的 就是黑色细线那个接头  轻轻一拉就掉了  去掉橡皮套 一看   他们连热缩套都没有套  哎  重新接好套上套就是安全  测机 OK  多谢大家啦

网友:
高压条没问题 .打个比方..4灯. 你1根 1根的点的话.没有问题.当4灯同时点的时候 就有问题....这种情况.常见的就是些线材破皮.老化.或者焊接接触性的问题..

网友:
拆之前.可以听一下,有磁磁声..就是灯管线虚焊了.

网友:
灯管负载不平衡导致的高压保护,有灯管老化或者虚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上灯管线脱焊,用直流稳压电源测不出来的

网友:
这种显示器屏遇到这种现像直接换灯管,或改个高压板上去

网友:
装的时候小心点,万一灯管线漏电就得新换一组灯管线,挨了几次现在还心有余悸!

网友:
通病,修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