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30):
求教各位大侠镊子跑线的详解啊,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这个你得问饼哥啦,

网友:
怎么用镊子跑线啊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网友:
为啥非要用镊子

网友:
我理解的是用镊子夹住孔的上面,那下面也就找到了,,主要是对孔的定位,不知道,,月老大说的对不对

网友:
镊子跑线法好像是饼哥原创的。

网友: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