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新手的提高BGA成功率的小技巧

楼主(2011-07-30):
在拆焊板卡上坏BGA件的时候,先把准备更换的新BGA件放在板卡上,这样拆焊的过程同时对新的BGA进行预热,减少BGA水份,防止焊接时爆掉!特别是夏天湿度大的时候,不多费事,增加成功率!

网友:
可以先稍微烤烤芯片,一般做BGA前都要烤板的。

网友:
整个烤箱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看来我的配置一台烤箱了,请问用什么样的烤箱合适。

网友:
烤箱?什么样的烤箱?各位同学给个提议,或者参考。谢谢

网友:
一般都用什么样的烤箱

网友:
夏天做BGA一般都没有预热,直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