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板子怪问题

楼主(2011-07-30):
最近有两块昂达的板子出现这种问题。就是一通电起码要一分钟才跳,请问那位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一分钟才跳是指一分钟才开始跑码吗?我这里有一个是不加CPU供电从0.1慢慢升到0.7,加CPU始终没供电,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高手指点哦 路过。。。

网友:
我以前经历过类似,那时修主板的说我的主板是杂牌,要我换了它,还说了一句“这板没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