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700A CRT显示器遭雷击

楼主(2011-07-30):
插上电开机没有任何反应,估计电源不工作。打开后盖直观发现保险丝发黑,UC3842开裂.R813两瓦电阻爆皮.R814烧焦。凭经验R813烧坏开关管Q803肯定击穿,经测量确实已经击穿。换好以上零件再测量C803. 320V滤波电容两端电阻没发现什么问题,插上电开机,保险管闪亮了一下还带有轻响。拔电继续测量发现整流二极管D804击穿,换好零件测量各个部位没发现有问题,上电开机听到熟悉的高压起动声。测量各输出电压都正常,上信号试机一个小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修一个crt多少钱,

网友:
那你就换个电源吧

网友:
轻车熟路!看得出是个修CRT的高手,我怕这玩艺(电得心发慌)

问一下楼主: 这个R813在这是取样作用吗?

网友:
我是修电视高手,但拿下显示器也不在话下。只是现在CRT显示器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搞搞液晶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