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FE991 SB 开一会会滴嗒水成冰滴嗒叫??

楼主(2011-07-30):
NEC FE991 SB 开一会会滴嗒水成冰滴嗒叫,把他关掉后开机又可以显示,但是用不到一会就会黑屏,然后滴嗒滴嗒叫。
反复如此。。关掉再开又可以显示。。。。

客户说不显示。,刚接到手是通电不显示,没有发出什么任何声音的。。就是没有显示。。我就开关多几次后,后来开不了,
发出嗒嗒叫声,应该是行管烧了。。我拆开后,量4511行管烧了。。更换一个上去。有显示了。。不过就是出现以上问题。
用一会会黑屏和有滴嗒叫声。。。。。求助。。。。

网友:
怎么没有回答呢。。。正处于郁闷当中。。。。。。。。。。。。。。。。

网友:
这是继电器的声音。里面的供电进断时续,所以会发出这种声音。一查一下逆程电容。和行推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