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到底怎么了?

楼主(2011-07-30):
网吧因有事停了几天业,今天开业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有几台机子出现 客户机缺少文件 重启了数据库,服务器,重做了个系统都不管用,网线也是连的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高手指点下。谢谢!!
文件
重启

网友:
不会是被人动了手脚吧

网友:
应该不会吧,那几天就我们工作人员可以进来,其他的都不许进的。

网友:
把工作站缓存清了,再删除那几台工作站,重新添加试试。

网友(2011-12-31):
有可能是硬件出问题了,找个好机子一个个换着试,比如先换下内存,再换主板等。。。。。。

网友(2012-03-18):
无盘 有盘?交换机 内存重点怀疑

网友:
硬盘问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