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还有救吗?

楼主(2011-07-30):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Y2NDY0fDMzOGY3YjZjZjIwYTRkZmQzMDQwOWVjMDBjNDA1MDRhfDE3Nzg3Njg5NjU%3D&request=yes&_f=.jpg大家好,我有一个技嘉GA-M61PME-S2主板自动加电无显示,插上电源开关电源自动就加电了,CPU风扇转几下就不转了,显示器无显示,在多孔电源处有个WU4  W83320G集成块和音频集成块ALC662烫手。我把这两个快拆掉了,插上电源开关电源还自动加电,请教大家什么原因啊,我以发过一个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和关心,本人只是电子爱好,不是专业,还请大家多多帮助。我现在已把主板所有的外设都拔掉了包括CPU,现在给上电源还是自动加电,用数显诊断卡测试显示“当前码--”以及“上一码--”则表示没有代码出现,即主板没有运行起来。按一下诊断卡的BIOS键,显示当前诊断码:00 主板自检成功,将装入系统。我测量IO芯片IT8716F-S的107脚电压为0.75V R10电阻正5V电压正常,测量106脚PWRBTSW电压为0.75V,测量103脚电压为0.75V,R52电阻3V正常,测量102脚《-SLP-S3》无电压,请问大家是IO芯片坏了吗?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芯片W83320G热的烫手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能强制关机么,,如果不能。多是IO坏哦

网友:
谢谢朋友,不能强制关机啊

网友:
要么IO要么南桥,先换IO试试。107脚是开关发出的信号,正常应该是高低高的跳变,你那个持续为低电平肯定会自动上电,先查与他相连的电路,如果没问题那就是I内部短路把它拉低了。

网友:
谢谢师傅指导,那W83320G发热烫手什么原因啊

网友:
有可能南桥短路了、、、你先换IO试试 自动开机然后不能关机一般是IO坏了、、至于你那个芯片发热有可能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先换掉再说

网友:
芯片发烫短路.可能是南桥.自动触发看它是哪类触发形式不过一般先考虑IO

网友:
南桥、IO开机的多半是南桥挂了、

网友:
有没有CMOS电池啊?

网友:
你都怀疑IO坏了,换一个好的不就可以证明了!你也太磨叽了,输入不正常,输出也不正常!多数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