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焊内存插槽和PCI插槽

楼主(2011-07-30):
如题!
要拆焊内存插槽和PCI插槽,是用风枪好拆焊一点还是用电铬铁好一点?是不是还要用到锡笔呢!
我是个新手,焊接技术还不好,想用这个来练练手先!!
另外,恒温铬铁和普通铬铁在主板维修中哪个更实用?
问题有点弱,请别见笑!!

网友:
这种的是要用锡炉的,当然用风枪配合吸锡器吸光引脚也可以去下了

网友:
用烙铁估计焊不下来,烙铁加吸锡器可能吧,我没试过也没拆过,谁知道能告诉一下么?

网友:
烙铁加吸锡器

网友:
我汗,这样要吸多少次?

网友:
热风枪就就可以,吧风速调到最大,温度也适当调大(这个看具体情况,可以试着来)在槽子背面均匀加热,手在正面用力,就可取下。注意别把板吹坏了,可以先拿费板联系。其他一些USB,显卡,硬盘等都可以这样搞

网友:
这东西我试了几次都没拆下来过,有锡炉还是好点

网友:
手头没那么多设备,铬铁+吸锡器,熟能生巧。

网友:
烙铁+吸锡器不好使, 还是风枪好点。  主板上的锡很难用吸锡器吸下来的

网友:
这个我是可以告诉你:用风枪是最好的啦!

网友:
用锡炉啊。。。。

网友:
用锡炉 或者 热风枪  比较好拆点

网友:
恒温的最好,你要是高手的话不用恒温也行

网友:
还是感觉用锡炉 或者热风枪 比较好拆,新手的我 也 学习咯!~

网友:
烙铁加焊锡丝,用吸锡器吸干净上边的吸点,就取下来了

网友:
吸锡器也得找给力的啊,这玩意太难拆了,上风枪吹到胶都软了还是下不来

网友:
用风枪和烙铁的话很花时间,建议用锡炉,锡炉最快手。

网友:
   吸锡器?  无铅的板你什么时候可以都吸完呀?    风枪也不好整!

网友:
还是用锡炉好一点,,,,,,

网友A:
如题!
要拆焊内存插槽和PCI插槽,是用风枪好拆焊一点还是用电铬铁好一点?是不是还要用到锡笔呢!
我是个新手,焊接技术还不好,想用这个来练练手先!!
另外,恒温铬铁和普通铬铁在
主板维修
中哪个更实用?
问题有点弱,请别见笑!!
主板维修

网友:
看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23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