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块联想L-S661E主板不亮

楼主(2011-07-30):
SIS芯片组,复位正常,能触发也能关机,1.1v,1.2v,1.5v,1.8v,内存2.6v都正常,唯独诊断卡RUN长亮不闪烁,PCI b16 0.4v主板不亮,同样一块好的主板其他都一样,只有诊断卡RUN灯长亮并且闪烁,PCI b16没有时钟电压,但主板可以点亮,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解惑?

网友:
可能是插上负载才有时钟。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看看正不正常,在考虑BIOS

网友:
你把可以亮的主板检测卡换个插巢就会跑码了、、至于你另一个不开机的板子你可以放放CMOS电、、BIOS要是可以扣下来的话、扣下来清理清理、、有可能是BIOS接触不好
不管的话你压压CPU座和北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