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被雷击后不开机,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7-30):
有个惠普V3000的本子,被雷打后,现在开不了机,待机电流是0.044A ,按电源开关没任何反应。。请问这种故障的话应该怎么查啊?板号是TIBET MB  06241-3M~求大虾指教~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白天因为太忙,还没时间看这个本子,刚才看了下,网卡,EC,南桥均没有明显坏掉的迹象,电感上量到有3V,5V待机电压。开机按键上有3.3V电压,32.768晶振有0.2几V的压差~~下面有位高手让查下RSMST和EC开机条件的。。。我还去DATASHEET上找找这个脚位图,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点评):
一般可以烧出来吧。。。

网友:
你的网卡 和南桥被击坏了,打开检测看看吧

网友:
看下网卡!
雷击一般都是网卡 北桥 这块

网友:
北桥会被雷打坏?,没遇到过啊!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cpu烧一个洞的

网友:
先看下网卡那里有没有明显的外伤,要是明确知道是雷击导致的就先把网卡芯片拆了,看看能正常不

网友(点评):
雷击坏南桥引起网卡发烫。

网友:
雷击一般都是芯片坏啊。

网友:
明显网卡被烧  其次南桥

网友:
南桥不会坏吧,您就看看网卡了

网友:
按开机键没反应啊,,看下南桥的3V5V有没,有了再看RSMRST,EC有没有收到开机触发,EC有没有发出开机触发,用开路法判断是EC没发出还是南桥拉低了现在的情况和北桥网卡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
看下网卡坏了没有,重点查网卡和南桥吧

网友:
一般都是打了南桥,网卡,EC啦,

网友(点评):
大概也逃不出这几个地方吧。。。

网友:
把网卡拔了,再上电试试看

网友:
一般网卡和南桥坏

网友:
待机电路会不会出问题了,查下3V 5V有没正常,有的话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一般HP的机器  雷击的最严重的 就是网卡 南桥 I/O 全挂  不加电的话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的

网友(点评):
那修起来不和算。。。

网友:
网卡 IO 南桥 待机电路,也就这些东西

网友:
首先排除网卡芯片和网桥,再去考虑南桥吧

网友:
学习了,把网卡拆了,试一下

网友:
网卡拆了先吧。南桥坏的多哦

网友:
先拆网卡 看能不能开机,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网卡拿下来看看。。应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