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集顯晶片加焊問題

楼主(2011-07-30):
請教集顯晶片加焊問題,設備二溫區土炮,下預熱溫控烤爐,上加熱溫控熱風槍,南橋及獨顯晶片加熱都沒問題,但是集顯晶片或北橋都無法成功請問問題出在那理,要如何才能成功加焊集顯晶片或北橋,下預熱200度C(大約5分半鐘)開起上加熱(260度C)25秒,不要告訴我用三溫區貨或買BGA設備,只想知到二溫區土炮,如何成功加焊集顯晶片或北橋,BGA下方都有加BGA專用助焊劑(TAIWAN)

网友:
在发帖的时候能用简体字不? 通俗易懂

网友:
TAIWAN 不會簡字抱歉

网友(点评):
去弄个小蒙恬,设成简体,就可写繁得简了

网友:
温度要慢慢上升的,不能一开就是250度的烤

网友:
温度别太高就是,但是你写的字好难懂

网友:
你说的问题是不是大个的桥片焊不好?土炮的话是有这个问题,主板变形和桥片受热受热不均导致失败,无铅的话更明显。我不知你上部风枪用什么样子的,我以前用土炮上部用的850D旋转风大风嘴。吹时手不停的转,不能只热中心。
板子离上下部的距离也是关键。

网友:
感謝各位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