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0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7-30):
DELL vostro1000机器,客户拿来时开机几秒钟就掉电。拆机,接可调电源发现有时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用一两个小时也不掉电,有时候用几分钟掉电,有时候开机就掉电。板号DAOFX2MBAD7。现在已经加焊了所有供电IC,仍没有解决。此机是AMD集成显卡,ATI的南北桥求思路

网友:
是不是用电池掉电啊

网友:
用电池和适配器都掉电。

网友:
散热正常不,,,换下CPU瞅瞅呢。。

网友:
供电芯片加焊了没好的话,就加焊下桥看看,AMD的桥易空焊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不定时有没有人为因素,我修过一台IBMx61,客户使用时就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几十分钟有时几个小时,我试机开三维动画,基本都是几分钟就死机,不存在不定时死机问题,很确定是温度问题,但检测cpu温度最高才六十多就死机,后来发现是北桥芯片过热引起的。

网友:
可是有时候开机就几秒就掉电,温度还没有上来呀!应该不是温度的问题。刚才加焊了下温控IC,就是下图这个,再试试。

网友:
加焊温控以后,不再掉电,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