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3L 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30):
机型:X53L
板号:F3L
故障:无待机
维修过程:询问客户,说是进水引起的。拆出主板后目测无明显腐蚀痕迹,首先测主板无明显短路,于是加电试机,测无3V5V.
该机待机芯片是TPS51020,由于没找到F3L的图纸,只好参考F3SC的图。测51020的工作条件,发现9,10脚的开启信号ENBL没过来,导致无3V,5V.如图: 顺着图纸找ENBL的来源,发现是从Q8105过来的,而8105又受控于VSUS_ON这个信号,如图: ,而VSUS_ON来自IO的48脚, 测Q8105的2脚为正常的3.3V.也就是说VSUS_ON这个信号是正常的,但是Q8105的3脚输出为0V,明显不正常。测Q8105的5脚6脚为0V,正常。PD8103的2脚为3.3V,正常。R8106的1脚为0V,不正常。从图上看正常应该是3.3V,看来有断线,打开点位图可以看到R8106和JP9304应该是直通的,如图: 实测不通,用短路线接上,插电,看到电流唰的一下上去了,哈哈,开机了。
装好机器,试机一切正常,到此修复完成。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本人一直不会用点位图,可以说一下怎么用吗

网友A:
论坛有TSICT的使用方法,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我就不上传了,免得资料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TSICT的使用方法,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我就不上传了,免得资料重复。

谢谢楼主了,我QQ550220409,8月份去基地学习。

网友:
现在修到笔记本主板断线的问题还是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