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2124A光烧上管如何代换

楼主(2011-07-30):
我有一个显卡,核心供电与显存供电用的都是NX2124A,上管09N03LA.下管06N03LA.故障光烧上管,我用显存供电的NX2124A换到核心供电不烧上管,但烧显存供电上管,感觉核心供电NX2124A不良,便没有配件换请问用9214或7120能代换吗?

网友:
没有试过,也没有人说过行,看脚位图,实践下就知道,,,,,但可以是你那个控制芯片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