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关机或直接重启机器不亮 放下电可以亮机

楼主(2011-07-30):
这台机器是客户自己清灰后造成的 拿来后放下COMS电池机器就亮了 关机再重启就不亮了 放下电还可以亮
论坛里也有这样的问题 那位大哥遇到解决了啊 告诉小弟一声 谢谢了

网友:
检查CMOS电路是否正常、电池有没有电等、、、

网友(点评):
头像够妩媚

网友:
已解决了 也是看论坛里高手的帖子看的     就是BIOS第一项里面的 DISPLAY 进去把最后一项改成Disabiad模示就好了 在看看第二项选的是不是Thinkpad  LCD模式就行
刚才发帖发错了   怎么删掉啊

网友:
这是显示模式导致的吗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至今未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