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好时坏的机器大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1-07-30):
最近接到的时好时坏的机器很多,有的是暗屏,这个大部分是灯管问题,有的是偶尔花屏,这个换个屏换个线的也好测试,就是用半个小时或用一个小时掉电的,散热没问题,还有一碰机器就掉电的,很是头疼,有时候亮有时不亮的,
暗屏
掉电

网友:
你烘烤一下芯片

网友:
修这种机器必须仔细再仔细,查出问题是关键。

网友:
老机器掉电有的时候是芯片虑焊,看你是什么机器吧

网友:
不过这类的机器最好是仔细测试下,今天我有个进系统掉电的机器 有的时候能听到硬盘在叫,就是+5VS这个电压不正常 时高时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