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快门线会使闪光灯不同步吗!

楼主(2011-07-30):
前天修了个机器,三星S600,就是快门线断了,照片发白有横纹,换了快门线之后,发现开闪光灯,照片看不到闪光效果,反倒比关闭闪光后出片更黑,闪光灯是好的,能引闪,像是闪光与快门不同步,各i位有没有遇到过,给我个维修思路!

网友:
三星的S600的排线,是四根线的。有二根线是快门,另外二根线是光圈。你首先要确定你换过排线后,这二个都是好的!然后再查一查闪光灯与主板的连接点!

网友A:
确定那两个都是好的,换了排线后我都会用表检查的,装好能正常照相了,就是闪光与快门不同步。开了闪光图片反倒更暗,不开闪光,一切正常。闪关灯也是好的,能闪光。

网友:
不会 造成闪光灯不同步,线全是断的闪光灯也应该同步和那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那两个都是好的,换了排线后我都会用表检查的,装好能正常照相了,就是闪光与快门不同步。开了闪光图 ...

好好想想自己都碰过哪里,还有就当你没有修过这个相机。全部重新检查一遍,不要怕烦。要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想想自己都碰过哪里,还有就当你没有修过这个相机。全部重新检查一遍,不要怕烦。要心细!

重装了一遍,还是一样,因为快门线断了,来的时候也没检查闪光。客户是卖车灯的,他主要拍车灯图片,不用闪光灯,用小光圈,高速快门就行了,客户拿回去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相机,我能重新调整闪光!

网友C:
用这机器拍出的东西保证没人买 呵呵垃圾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机器拍出的东西保证没人买 呵呵垃圾机器

三星的机器毛病是多一些,但正因为这些毛病,才催生了维修业的发展。笔记本,主板哪个不是?如果都做的完美无暇。试问维修业又有何前途?垃圾产品同时也是销量不俗。

网友:
不是说质量垃圾爱坏    成像质量就是垃圾

网友:
像素低,但机器本身也很便宜。垃圾的真正含义是,机器本身价格与性能不成正比,哪是真正的垃圾!所以只说某某低价位的相机是垃圾。不够客观!

网友:
成像质量和像素的大小关系不是很大的,拿个三星1200W和佳能 SONY 松下 800W的机器比比  呵呵 所以 三星垃圾

网友:
价格也不一样啊,不是一个级别的,没法比较。索尼的价格能买三星的高端机器了.三星卖的也不错啊,便宜嘛。容易坏正好能赚到钱。

网友:
本人也有LZ楼主同样的问题.在我这里正常.客户第二天又回来了!!说有时不能闪光.照片很暗!客户都是用的自动档.我拿到试试了两天但一切正常呀!!也没管他有天早上来,正好商场没开照明灯.只开了通道上的灯,我又拿来试机.问题出现了,真的不闪光.但我又拿来柜子里照又正常!! 怪了!拿出来照 这时商场营业 灯都开完了,又没出现问题了! 没办法,只用跟客户说是没得问题,这是机器老化,对部分光线特殊不能识别了.给他说这时就转到M档去照!! 后来客户说这个问题是只有他们办公室出现过,其他地方都少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