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电源供电电路

楼主(2011-07-30):
AC2.8V是给VFD屏灯丝供电的,-30V也是驱动VFD屏显示的,不知-30V和3.5V是怎样产生的?请高手讲解工作原理?

网友:
是原图吗?电压数值标注有问题,参考点选得有点乱。你可以先参考一下VFD屏驱动原理,百度搜一下,有类似的图的解说。

网友:
不乱啊我照实际原理图画出来的

网友:
有点含量,慢慢研究!!!

网友:
-30V的产生其实是相对的,AC21V可以整流滤波成 1.414*21V =30V 的电压把它的正极和公共端相连,它就输出-30V了

网友:
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