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p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30):
一台ibm t42p 客户拿过来电流跑的正常,要显示的时候掉电为0. 把屏线拔掉,外接显示器正常使用。屏 屏线 高压板都换过还是不好用。接口附件也跟好板对比过没什么异常。这是什么问题,有修过的吗,发表一下经验。。。。
掉电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屏3.3V的供电有问题。或者高压16V有问题。

网友:
屏接口 看看保险有没有坏的

网友:
屏没有供电 也会同样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