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主板一长两短叫声一真响

楼主(2011-07-30):
一块雷击的华硕P5KPL SE主板,上电SB LED一闪一闪的,摸到网卡发热,吹下网卡后,SB LED灯正常,上U后出现了一长两短的报警声,一直叫个不断,由于没有珍断卡,不知是那儿的问题!
华硕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RST没正常啊

网友:
显卡报警吧

网友:
不是显卡报警,内存显卡都没上,只上U, 一长两短的滴滴声,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啊,要不换一个内存看看。

网友:
呵呵!没上内存和显卡啊,不是响了三声就停,而是一直这样响个不停的,只有断电才不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