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上网不正常

楼主(2011-07-30):
有块铭瑄G41主板有时候上网几天都正常。有时提示网线没插好,其实网线已在插。这个时候怎么插网线都提示网线没插好。过了一会又没提示了。网线换了几条,MODEM换过。6月14日卖的机子,我上门了差不多十次,没办法前天拿回我的店里试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昨天换了块主板给客户。请问见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换张网卡试试

网友:
网线口接触不好。

网友:
直接加块独立网卡就好了,省的客户来回折腾

网友:
网线,水晶头,排除掉,之后,再就是网卡驱动,不是没打上,是打上了不合适的驱动,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前遇到过

网友:
以前遇到的30多台机子,都是这个情况,同一批次的同型号的主机

网友:
今天修了个插网线没反应 换了个网卡芯片有反应了 但没有发送数据包 吧网卡ROM一起换了 OK 修复成功收了5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