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引起自动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30):
一台联想扬天机器.关机后一切正常, 但不久就会出现如下现象: 鼠标自动亮起来, 风扇呼呼地响. 此时按开机键能正常开机. 运行正常.
       打开机箱, 把机箱内电源主板接口拔下来. 通电试机, 电源风扇转,,判断为电源故障.
       打开电源, 看到一个电容560UF/10V有些鼓, 换之故障依旧... 测绿线PS-ON电压为0.7V, 此为故障源, 沿线路看直接接集成块3511的一个引脚,并接无电容, 怀疑其内电路有故障..  但手头没有可换东西。 只好从紫线+5VSB处和绿线外接一2K电阻,以提高绿线电压。
    接电源试机,风扇不转。再短接绿线和黑线试机,风扇转。 装机一切OK。
    从卸到装好用时一个多小时。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楼主神人也 在下佩服..

网友:
这样的方法都想得到,佩服,

网友:
这样的方法不可取,楼主也是无奈之举.

网友:
牛人啊,这样也行

网友:
这样也行吗何不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短路的部分還是要更換掉會比較好!!
用紫線下去帶起綠線電壓!!
我想紫線的部份會不會使用久了也跟著掛了呢?

网友:
楼主,找个电源的PSON线没有上拉电阻吗?修过几十个还没见过没上拉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部分還是要更換掉會比較好!!
用紫線下去帶起綠線電壓!!
我想紫線的部份會不會使用久了也跟著掛了呢 ...

PS-ON接KA3511的6脚 ,内是一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 是 "虚断"的 电流很小可不计, 故不会把紫线电压拉低的, 请放心使用>. 看图:

网友:
看了,没懂啥意思,绿线应该是5V吧,0.7V你接了一个2K的电阻就好了吗?这样子就得到了,5V,我实在是不懂/     你这个是直接把紫线的5V通过电阻直接给绿线的意思吗。楼主

网友:
真的可以这样做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这种做法等于阉割了KA3511本身的保护功能,而把保护动作全部交给主板。在质量好的主板是上是可以的,但如果用得起华硕、V星主板,有必要继续用一个有隐患的电源吗?

网友:
电源14脚对地了,就自动开机了!

网友:
可是 我的一接ide硬盘就启动不起来

网友:
修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是更换电源保险啊!!

网友:
乖乖 这个想法很新颖啊   不过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