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LZ845GL主板不复位 急!!!!!!111

楼主(2011-07-30):
早上接到一块LZ845GL主板不复位、量着主板CPU供电没有、、换了CPU测还是一样、我把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管、、、、请教各位高手、、、急  谢了、、、、、、、

网友:
前面的供电你有查吗,CPU供电是最后一个出来的。

网友:
主板别的供电都正常、、CPU供电管上管12V电压有、下管没电压、然后不复位、CPU根本不工作

网友:
CPU座测试没有。。CPU电源管理IC换了没有

网友:
除了CPU供电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供电没有出来的。先修其他的供电

网友:
其他供电都正常、、就CPU供电没有、、、

网友A:
你是上CPU测供电,,还是上假负载测供电呢??
感觉CPU没有供电。那肯定你要从电源IC查起。。看看是用什么IC。。说明型号。。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是单桥的板子么。。如果能排除电源IC的问题,就吹下桥试试

网友:
ic供电有吗?

网友:
查IC的PDF查I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上CPU测供电,,还是上假负载测供电呢??
感觉CPU没有供电。那肯定你要从电源IC查起。。看看是用什么 ...

IC我也换了  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