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

楼主(2011-07-30):
我这有一块板子雷击到网卡了!现在什么网卡都不能用了,,,很迷惑

网友:
网卡不能用的话还好一点,要是南桥挂了你就哭吧。

网友:
BIOS里面把集成改成独立啊。

网友:
换个网卡不行吗 或者网卡去了 也许就可以开机了  不要在上网卡了

网友:
换一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可以开机的,BIOS里面也设置了!就是连不上网

网友:
能不能检测到网卡呢,要是能的话换个防雷击芯片试试

网友:
吧网卡的ROM芯片一起换掉试试看

网友:
把主板上集成的网卡摘掉,再插个PCi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