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高手指点。。金士顿8G U盘量产不能进PE。

楼主(2011-07-30):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 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检测工具都可以使用。为什么就进不了PE呢。很是郁闷。。高高手请指点帮我恢复。谢谢

所有的量产工具都试过了 为什么不显示U盘啊?
数字1就是U盘 为什么读取是空白啊  没有显示其他的。。

启动WIN7 PE系统  从新进引导页面

启动XP PE 系统出现这种情况。

内存检测可以使用。

硬盘检测可以使用。。

U盘量产后可以正常引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 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检测工具都可以使用。为什么就进不了PE呢。很是郁闷。。高高手请指点帮我恢复。谢谢

网友:
为什么还没有人帮我啊  自己顶自己 。。都没人回答我 郁闷死了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台电加密的盘也不能量产进WINPE,你既然能U盘启动何必一定要进WINPE,DOS下一样也可以用,或许你该换个PE版本用个老点的试试。

网友:
换个重新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