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指点。为什么没有人帮我。。

楼主(2011-07-30):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 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检测工具都可以使用。为什么就进不了PE呢。很是郁闷。。高高手请指点帮我恢复。谢谢

所有的量产工具都试过了 为什么不显示U盘啊?
数字1就是U盘 为什么读取是空白啊  没有显示其他的。。

启动WIN7 PE系统  从新进引导页面

启动XP PE 系统出现这种情况。

内存检测可以使用。。

硬盘检测可以使用。。

U盘量产后可以正常引

本人第一次量产 金士顿8G U盘 生产厂家 金士顿  芯片型号:PS2250
于是在网上下载一个量产工具 进行量产 都是按照教程里面说的步骤

做的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检测工具都可以使用。为什么就进不了PE呢。很是郁闷。。高高手请指点帮我恢复。谢谢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帮帮我啊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

网友:
还没有人回答嘛。。。各位大哥大哥帮帮我吧 求求你们

网友:
重新换一个量产工具?

网友(点评):
哥 你没看到么? 插入U盘根本就不读芯片型号 我都换N个量产工具了? 还是不行? 你没看到那个数字1变成空白的么? 那就是U盘信息。无法编程?懂?

网友:
换个版本,从新量产一个其他系统的

网友:
你那个量产后不能进PE应该是PE的问题,我的量产没问题。首先你得确保你的启动光盘都正常,然后再量产。你那个不能检测到U盘是再次量产造成的还是量产后就那样了,先找恢复工具,如果系统还能识别U盘,就找工具都可以恢复的。如果系统都不认U盘了,只有拆了短接针脚,论坛里有说明。

网友(点评):
第一次量产就这样了 哎 恢复工具都找一个遍了 还是不行 貌似必须短接针脚了? 貌似我不会耶 我是新手。。。

网友:
我顶你,虽然不知道怎么弄  (*^__^*) 嘻嘻……

网友:
能出来引导界面说明你的U盘量产成功,但是不能进PE是因为ntdetect failed的问题。
http://forum.ubuntu.org.cn/viewtopic.php?t=269867
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17780267
如果你爱好grub4dos可 以找一些基础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ISQ文件有问题  这种情况 我也遇到过

网友:
你检测的型号还是打开看的,没有亮好吧,量产成功的提示是什么

网友(点评):
谢谢 我加过了 希望有人可以帮到我

网友(2011-08-31):
是镜像文件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好象是的 我做量产的时候忘记关闭杀毒软件了 貌似镜像文件丢失 可是为什么做不回来啊 哎 郁闷死了

网友:
换一个其他的ISOPE系统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