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编程器请教

楼主(2011-07-30):
今天第一次刷一个4411S的BIOS,在网下载了BIOS文件,刷好以后校验错误,通不过,但用原来备份出来的BIOS再刷进去又能通过,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是不是文件不一样,我是指大小。我可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我在基地下载了两个 文件,一个是和原来一样大小的,还有一个小一些,但都不行,把备份的刷回去就可以。

网友:
此类情况。我也遇过但是无解!

网友:
很显然数据没有写成功,可能是编程器问题,也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我一般写进不,懒的校验

网友:
官网下的是EXE文件。。。不行的。。

网友:
我有原机备份的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在基地下载的BIOS文件没有后缀名的就不行,后来我自己加了BIN后缀就行了,是不是一定要后缀的。

网友:
我每次备份之后在刷写备份文件每次都不成功。。各位怎么备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