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 LCD显示器通病维修一例(附图)

楼主(2011-07-30):
此主板为FSP043-2PI01经常出现花屏或黑屏现象,6个电容鼓起,全部更换后,显示正常。
电容失效和二极管损坏为其通病。
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偏色,觉得很奇怪,经查明是显示器线揽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
这么简单还要上传啊!

网友:
楼主来点有深度的呵呵

网友:
哈哈 这个貌似不是通病吧  电容鼓包很正常嘛

网友:
显示器看到电容鼓包我就高兴了,

网友:
。何况还动用了照相机

可以理解,人家下载分比较低,传点东西赚点分,比灌水好点

网友:
电容问题+视频线,,,简简单单

网友:
这个也算是维修的一种,很多这样的

网友:
也不是太简单吧,不是还有二极管也坏的吗

网友:
凡是带X的地方换掉,能不能修好(不知道)。

网友:
长城a91+ 好像也是这个电源板

网友:
这是我第一次修LCD显示器,顺便拿出来晒一晒。
其实维修这行,只要简简单单的最好赚钱。搞复杂点的太累人了!
电路毛病不外是短路,断路,元件坏,多处坏了太复杂,即使修好了,恐怕稳定性能也是大打折扣。

网友:
别的都那查,就是那个二极管不起眼不好查

网友:
从简单学起,会变成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