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A780g,点不亮,CPU不跑码,附测试结果图片,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1-07-30):
VTT 0.97V  感觉有点偏低了,标示为1.2V
VLDT-B  0.39V 低于-A的1.96V

这个晶振也只有0.62V,是不是太低了?

晶振电压貌似偏低比较多,只有0.21V,和0.32V

这个电容两脚电压1.55V应该是CPU核心电压,电感好像是12V,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
不上真的cpu测都不准。假负载只是用来辅助用的

网友:
这板上U不上内存是不开机的

网友:
LZamd要上真U才行你得先看看是不是U挂了

网友:
l楼主你所说的
1:VTT1.2V 这个电压标注的是错误的,本来就是0.9V:
2:VLDT是前端总线电压 电压应为1.2V
3:晶振两端的电压是不正常 楼主你不妨上CPU再试一下,如果还是电压偏低,检查时钟条件
4:电容处测的电压是正常的 是VCORE电压

网友:
查BIOS及南桥部分电路

网友:
AMDCPU 很爱烧的

网友:
最近修很多机器都是AMD的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