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桥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修个板子,,本来桥虚焊,但在BGA时。芯片没动好,加电时成1117管发烫了,芯片倒是不烫。。请问我摘下来重做还有希望么??

网友:
有时间的话,取下,重植吧

网友:
有的北桥就特别容易补焊后击穿。

网友:
一般没有问题,拆下来重植吧

网友:
如果是NF4或NF6100的桥我感觉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应该是桥短路了,不过你可以先拆下来测量是否是桥短路,如果真的不是桥短路就可以重新植球试试,祝楼主好运!!!!!!!!!!!!!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路。。先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