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楼主(2011-07-30):
今天接了一块精英A780GM-A主板,点不亮,网卡发烫,取掉,过自检,不过内存,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什么问题啊 !!
点不亮

网友:
估计雷击了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了也挂了

网友:
AMD的CPU也容易坏。看看。是不是CPU的事。能在说具体点吗

网友:
南桥脱焊吧?

网友:
我也是两块这样的板。是雷击后把网卡芯片拆了。。一样是不过内存。。。。高手
指教。。。。。

网友:
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AMD的换个U 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