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很有规律的坏道

楼主(2011-07-30):
ST500G  硬盘   做系统后速度超级慢               用MHDD扫描    每隔一段   就有很多绿色   橙色的   红色的坏块  速度很慢        非常有规律
用ERASE擦除    故障依旧      用THDD扫描  没有坏道    不能修复
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   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用什么工具修复比较好  最好是免费的
  先谢谢了

网友:
500g的应该还有保修吧, 这样子基本上没得修了,送修吧

网友:
我想應該是缺少固件來的~
梭魚的盤好像可以用終端下面給他指令~
只是需要儲存一些東西的樣子~

网友:
很遗憾     他的机器是HP的品牌机    已经三年了    过保了
三楼说的我没看懂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这还怎么修   估计修不了   我也有个320的   都没修好

网友:
还有没有知道怎么修的   谢谢了

网友:
如是.11.12的盘可在终端下输入:F3 T> m0,2,2,,,,,22 试试看,别抱太高的期望。

网友:
在超级终端里,设置好COM口及38400波特率,接好COM口线,当出现F3 T>提示符时输入上述指令回车,待其跑完。前提是你有COM口线并会与硬盘连接。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软件吗   “超级终端”

网友:
楼主也不会。  头老化了。 可以砍头 只有一半的容量来用。。

网友:
有用过效率源?

网友A:
现在硬盘坏了直接让客户换,不修,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A:
除非客户要资料,呵呵.

网友:
烂硬盘比较麻烦。1

网友:
呵呵呵,很可能磁头坏了

网友:
磁头坏了一个,砍头吧,使用一半的容量。

网友:
换新硬盘多省事!也有钱赚啊

网友A:
有规律的坏道,是因为有一个磁头损坏,或者位置偏移。是要用专用维修工具砍头的

网友A:
500G的硬盘用“超级终端”是砍不了头的

网友:
硬盘是的坏道有规律的话 ,应该是受到外力冲击,像掉在地上,比较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