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怪事特别多DELL A840

楼主(2011-07-30):
火车也能追尾,昨天火车又逆行。待机只出一路。哇!
今天接一客户DELL A840,客户说键盘不能用自己拆开看看然后坏掉了,心想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没装好,一种就是烧了,拆开量量,有3V没有5V ,待机芯片是,17020条件,供电有开启只有

三脚5V,六脚19。27脚,3.3V,14脚无电压,查去处,

可以看出是开机后才有的5VEN,看来没有电压是正常的,插电按开关不上电,小电池放下电吧,还不行,仔细观查主板发现右下脚被撬掉好几个件,查图发现很重要
掉件有PQ29,PR143,PC160.找PQ29不太容易啊双NMOS管,不开机是因为产生不了3.3V_SUS,最后在一块华硕主板上找到了PQ29,焊盘也被弄没了,只有一个脚在板子上,用刻刀刮开焊上去,通电待机只有3V没有5V按开机电流有跳变,接屏亮机,修复,
此机在维修中大家注意,待机的时候 是没有5V的,开机后才有的下面电路图. VM8

网友:
很细心,这也能碰掉吗

网友:
还有的机子待机时3.3V和5V都有没有的呢,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楼主维修思路还是蛮清晰的,不错.

网友:
怎么判断待机不产生5V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  只有3v 应该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思路清晰呀

网友:
高手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不是说键盘不能用吗?后来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还是蛮清晰的不错.

网友:
我只遇到过,待机时只有5V的

网友:
有的电压供后面的   保护电路的条件满足了才出3   5  V

网友:
我觉得这种故障专业一点来说应该定义为能开机.因为南桥已经触发成功了.